电动葫芦的控制原理

楼主(2010-01-23):
XW:有人对电动葫芦还感兴趣,你能讲一讲它怎么用吗?

东方:我也不会用,怎么讲呢?

XW:至少讲一讲控制电路原理总可以吧?

东方;这个太简单,就是电动机的正反转的控制。

XW:就讲这个。

东方:请看电路图:

东方:这种电动葫芦可以上下左右移动,有四个按钮可以控制。

XW:我来看一看,按钮是SB1~4,哪一个向上的?

东方:你仔细瞧瞧不行吗?SB1按下,“上通道”就通了,而SB2一按,可不是“下通道”就接通了吗?

XW:那我俩通道一起按,看一看哪个狠?

东方:没你这样干的!真的有一SB这样干,电路就不动了。有自锁功能。恐怕就是防你一手。

XW:那我一直按住不放它能上多高?

东方:为了防止你再捣乱,特设限位开关SQ1~3。

XW:这个线怎么接呢?

东方:给你画个实体图:

网友A:
XW:那我俩通道一起按,看一看哪个狠?

你是按不下去滴~~~~~~~~现在电动葫芦的按钮开关是带互锁的,比如上下,你按住下后不放那上建随你怎么按都按不下去,左右也一样,不信你可以去买个试试,当然除了你没命的把它按下去,再说现在的电动葫芦的电路都带了互锁的~~~~~~~~~~~

网友A:
我们厂里的电动葫芦有好几部,方向有上下,左右,前后3个方向

网友B:
一般控制手柄的电压都是安全电压36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里的电动葫芦有好几部,方向有上下,左右,前后3个方向

是啊!有的只能直上直下,一个自由度;有的是挂在一根梁上跑来跑去,两个自由度,有的放在行车上,有上下,左右,前后3个方向 。但控制的还是电动机的正反转。

网友A:
恩,我们的行车3个方向都是由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