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与松下FPX通讯问题

楼主(2010-01-23):
现组态王与松下FPX通讯连接不上,设备测试时提示硬件通讯不上,用的是编程电缆连接,编程软件和PLC连接就可以,串口参数设置了很多遍了是一样的,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看看组态王信息窗口提示什么信息,会不会有打开串口失败的情况?

网友B(2010-04-11):
怎么解决的

我也发生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C(2010-08-17):
组态对松下的通讯参数有点限制,太高了不行.最高只能到波特率57600,然后PLC的也设一样就可以了.且是用232的编程线.

网友D:
松下FPX园口是编程口,USB口是COM2口。如果选FPX连不上,说明组态王把FPX的驱动搞错了(别觉得好笑,常有的事)国产组态驱动有BUG的太多了,呵呵,松下所有PLC的这种园口定义都是一样的

网友E:
好像没这么麻烦

通讯参数定义好了 用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F(2011-04-19):
四楼说的很有道理 我的也连不上 下个驱动补丁看看怎么样

网友G(2016-04-22):
王6.55和门子smartPLC以太网(TCP)通信详解,保证通信成

网友G:
6.55和西门子smartPLC以太网(TC)信详解,保证通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