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无反转问题!

楼主(2010-01-23):
我是一名初学者,我厂现有一台  西门子1P6RA7081直流调速器,该调速器运行中,没有反转,平常生产中,有时需要反转来穿带,可是找不到问题的原因,那位师傅给我支个招,谢谢1

网友A:
那得知道装置是不是4Q的了,如果不是4Q的是没有你要的功能的,得通过加装接触等来转换磁场///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文彬 先生你好,我们的装置时4Q的  ,希望你具体的指点一下。

网友B:
使用接触器转换励磁电流的方向,即可实现。

楼主:
谢谢 绝缘导线,除了使用外加条件使之反向,能不能同过调速器本身来改变转向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可是我找不到从哪里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是4Q的装置,给定0 ~  - 10V 就可以让电机反转了。   你现在70的主板上的  1-7号码端子号是怎么接线的可以说下不?

5号端子是参考点, 4号端子给正电压时正转, 4号端子给负电压时就反转,这样说你可以理解不?

也可以在70内部组态。。用外部端子 36   或 39号。。。具体方法有好多种,这得参考你现在的70内部组态信息才能得出。。。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回收PLC   LOGO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C:
改励磁方向?、、会飞车的    我也曾遇到过类似故障 最终是通过换模块好的

楼主:
谢谢 文彬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调速器装置,1号和5号用线连在一起了,2号314 ,3号316 ,4号316   用万用表是否可以测量四号线的电压呢?大概会在多少 ?  0 ~~10V 以内 ?

网友A:
1号和5号用线连在一起了,2号314 ,3号316 ,4号316     ?

3号和4号都是 316?它们连一起的?? 还是你看错了?

-----------------------------------------------

长期回收二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
好坏都收

另卖PLC视频教程

楼主:
谢谢文彬

1号和5号用线连在一起了,2号314 ,3号315 ,4号316

网友D:
大家有知道怎么测试6ra70装置可控硅脉冲输出是否有无得参数吗,以前用过那两个参数很久没用就忘了知道的哥们们能否指点一下啊?小弟谢谢了

网友E:
6ra70反转的问题,一般速度基准都是从端子4和5进的。当输入信号为0到正10V时正转,输入信号为0到负10V时反转,你可以操作一下正反转,动一动速度给定,用万用表量一下,对应R026的百分值为正时,正转。R026为负时反转。

网友E:
如果1和5连在一起了,接的是内外共M,那你再查查4号线是怎么接的4号线是0到10伏电压给定线(默认速度给定),

网友E:
大家有知道怎么测试6ra70装置可控硅脉冲输出是否有无得参数吗,是参数U840

楼主(2010-05-28):
谢谢 职业人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F:
找西门子帮解决呀,不行换一台。

网友G(2011-09-01):
你好,你有时间吗?我想和你好好讨论关于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如何实现正反转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