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报警画面

楼主(2010-01-23):
大家好,我想在台达的人机界面里面设置报警信息。

需要实现的功能是,当某一个电机出现故障,则跳出一个文本框说某电机报警。

假如是有油泵,水泵,真空泵。当有泵出问题跳掉的时候需要弹出一个报警框,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A:
在 警报设置 里,选择 警报画面 !

楼主:
对:yifan_1987 关于

在 警报设置 里,选择 警报画面 !

内容的回复:但是这里面的,读取地址为什么只能设置一个地址,其他的地址再次设置的时候,第一次设置的地址,也会跟随着改变。

楼主:
大家注意这两个图的读取地址栏:1@M16是一样的,两个地址都是一样的,我改了人一个地址,其他的地址也跟随着着改变 ,这是问什么啊?请教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根据你以上的图片,

1@M16是报警地址  m16为on编号1故障警报(油泵报警),同时跳出6号画面

1@M17为on编号2故障警报(水泵报警),也跳出6号画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2010-06-23):
是不是他本身的报警地址会一次类推呀!在输入时只需要输入起始地址呀!谢谢!

网友D:
2#1 2#10  2#100 2#1000 2#10000

网友E(2017-11-27):
什么东东啊?来看看哦。。。。

网友E:
厉害了,多谢大神分享,赶快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