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30的PLC如果想连接西门子的S7-300,该用什么卡,怎么设置?

楼主(2010-01-23):
现在我厂用的是GE90-30的PLC,CP360的主控卡,3个操作员站。

最近打算将别的设备用的西门子S7-300的数据,通过数据线传送到90-30的PLC上,在操作员站上也就可以显示别的设备的数据了。

想请教一下,传输距离大概1000米,用什么线传输比较好,还有就是90-30这边要加什么卡呢,最后在下位软件Proficy Machine Edition中需要做何算法来转换传输过来的数据呢?

楼主:
有没有那位兄弟能够赐教一下啊

网友A(2010-02-22):
这个真不懂,感觉如果只是在上位机上显示S7的数据,直接用光纤连接到上位就可以了,我们单位就这么做的

网友B(2010-04-05):
比较麻烦

网友C:
GE90-30做主站,S7300做从站,通过以太网通讯,距离由于远,最好用光纤连接,不用光纤用网线连接则需要加交换机,每100米加一个.把需要传输的数据配置输入输出,双方地址要对应.

网友D:
ke yi  yong  dp  xian    wo men  gong   si  shi  zhe  yang  lian  de

网友E(2010-09-10):
可以使用modbus

网友F:
1.用DP,看你想用谁做主站,9030这边的主站是IC693PBM200,从站用IC693PBS201,西门子可以用CPU上的DP口或CP342-5,不用编程,在ME里配置GSD文件就行了。

2..用MODBUS,这个不建议用,9030和西门子都要编程。如果真要用,IC693CPU360上的口是做不了MODBUS主的(9030系列只有CPU363可以即做主又做从)只能做从,如果想做主,只能用第三方的HE693RTM705,西门子加CP340,341都可。

3.距离1000米,可以走光缆,DP和MODBUS都有相应的转换器转成光缆,不过DP支持1000米,但要把速度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