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0-01-23):
我想在自动线的PLC中加一个光电来计数.就是每次输送带出一个产品计一个.然后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可是在程序最后面增加一个XO上升沿送给INC C10,或INC D10.怎么监视的时候C10和D10不自动加啊,X0有感应的啊.

网友A:
监控程序看下程序中有没有变化吧,确定X0的信号PLC能检测到。然后D0有没有在别的地方在用。

楼主:
X0是能检测到的,取的就是线上已经有的一个光电.,D10别的地方没有用到啊,我试过了.C100,D100.C889.D889都没效果呢

网友B:
换个写法试一下

比如   +P  K1  D10

网友C:
是在屏上不加还是在PLC里不加?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D:
你这话有两个疑点。

1.程序是不是你编的。如果不是。你肯定程序的确没有中断程序或子程序?因为你加的程序分分钟写到了中断里面了。或者是初始化程序里。

2.程序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问题了。

3.(这个不是疑点)我相信你线路没有问题。地址也没有写错。PLC已经在RUN中。

网友E:
不就是计数吗,用计数器(c0~c几)不就行了,再用触摸屏监视肯定没问题~!

网友F:
D10可能给触摸屏用掉了的,用大一点的存储器

网友G:
你先监控一下程序中程序有没有变化,如果PLC中的储存地址有变化,那就看你的触摸屏中的储存地址是不是对应的这个储存地址,如果是还不行的话 你就把地址该一下试试,必须保证触摸屏中的地址和PLC中的地址一致。

网友H: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有可能PLC采集速度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有可能PLC采集速度不够快

很有道理.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I:
是什么型号的PLC,估计点数和处理速度跟不上

网友J:
你把原来的程序读出来然后再加入你要的程序,最后再把你修改后的程序重新写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