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变频的故障有些奇怪

楼主(2010-01-23):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FR-F540-55K-CH的变频一启动就报EGF-----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保护。结果检查输出侧线路和电机绝缘都正常。用说明书的方法检查IGBT 绝缘也正常,IGBT也没有损坏,请教各位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A:
你要通过调换板子来确定问题在那块板上!我估计模块坏的可能性大些!你要把模块拆下来测量!有事电话联系我!13951131645王工

楼主:
哦!我试试看,不过我们单位就这一台三菱55KW的变频,没有同型号的

网友B:
你把电机去掉,起动。如果还报,就是模块故障了

楼主:
模块要3块一起换吗?

网友C:
不一定是模块坏了,还有CPU损坏也会报接地的。

网友D:
这种漏对地故障的原因很多,你看看PE接线是不是有问题?你测了绝缘会不人把变频器给测坏了呀。还有就是压敏电阻会不会爆掉了?还有漏电流测试的那个运放是不是出了问题?欢迎大家到本人小站一坐www.fix4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