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通信,数据显示滞后怎么办?

楼主(2010-01-24):
跪求各位大哥,帮帮忙,

我用的是FX2N--80MT的PLC,FX2N-10GM的定位模块,触摸屏用的是威纶的,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在触摸屏上

显示的数值是跳跃变化的,不能连续显示,比如我前进100um的数字,在屏上显示是0--21--33-58--69--89--100.。

我希望是0-1-2-3-4.。。。。-100这样不断的频繁变化,因为我是用在机床上面,工人需要这样看。。。急 啊。。。

网友A:
LZ不知道你说的什麽意思.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PLC的值是连续的,并且屏与PLC通讯需要时间.100um距离不知你的速度是多少?要显示0-1-2-3-4.。。。。-100速度要多慢才可以呀.

网友B(2011-01-18):
好的,精华

网友C:
我前进100um的数字,在屏上显示是0--21--33-58--69--89--100

正常的了。

我希望是0-1-2-3-4.。。。。-100这样不断的频繁变化

mm单位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