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台达PLC怎么通信

楼主(2010-01-24):
请教WINCC与台达PLC怎么通信,以前一直用这种工程都是用200的PLC

现在有客户要用台达的PLC,现在不知道怎么通信,请那位朋友用过的回下贴,谢谢

楼主:
晕,没有人知道吗,自己顶下吧

台达软件有可以WINCC上用的OPC的软件吗

网友A:
好像不可以的.WINCC只能用于西门子的吧。不知说的对不。

楼主:
不是的,WINCC是个组态软件,他是可以和其它的连到一起的,但要做个OPC的服务器,才可以的,但我不知道台达这边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网友B:
楼上做起广告了,哈哈.

西门子WINCC组态软件直接支持的只是其本身的控制器,若要与其他控制器连接需要使用OPC服务,台达没有单独的OPC软件,但市面上有专门做这块的,他们的OPC包含了各厂商的驱动以及公开的标准协议,比如MODBUS.

楼主:
看样直能明天给台达技术打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