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自动跳跃?????

楼主(2010-01-24):
我车间一台富士变频器自动正反转.?

事情是这样的:年修时这台风机停下来,对电机及变频器年修。但变频器只是进行吹灰。其他没有做。到试车时,变频器反转啦。(电机解体时,没有有拆电机线)没有多想,给电机掉线。试车---还是反转????怪啦!!!!而且是电机转到以一定速度时,又慢慢停下来正转起来,接着又慢慢停下来,自动反转,这样反复这样。。。。。还有在远程控制时(用dcs),调速设置“0”不起作用。同样存在自动正反启动。后来吧富士的74 禁止反转设1,虽然不反转。但速度还是在跳动。从0到7HZ 再从7HZ到0.反复这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位器引起的。我准备把电位器拆除试试???有哪位大侠知道?解解!谢谢啦!!!!!

网友A:
应该什么问题也没有,请问一下你使的面板是否有正反转的按扭,如果有只要你在它反转的时候再按一下正转的按扭那就好

网友A:
你使用的是那家变频啊??

楼主:
面板没有正反转。

是老式的富士变频器。。。。。

问题我还没有解决呢????不知咋办。。。。。。有点烦!!!

网友B:
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定然后重新设定参数,用其他控制方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