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变频器面板无显示(CPU板上POWER指示灯亮)

楼主(2010-01-24):
各位网友大家好!现维修一台三菱A540变频器,现面板无显示(CPU板上POWER指示灯亮),测CPU板上STF-SD之间有24V,5V也应该有,拔掉三线风扇,报警灯亮,说明CPU正常工作!CPU板换过,故障依旧!试用端子启动(频率信号由电位器给定)无效,怀疑面板坏,但无代换的,无法确认变频器是否已经修好!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三菱A540变频器面板我有 18967106337

楼主:
这台变频器CPU板送来时烧的一塌糊涂,怀疑面板已损坏,刚才测了一下面板连接件有5V电源,基本确认面板损坏!谢谢大家!

楼主:
从沈工处购买面板,更换试验后OK!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