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么样加密安全性更高?

楼主(2010-01-24):
我使用台达EH系列的PLC,除了用WPL自带的密码加密外,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加密方法,请高手们不吝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把编程口改下

网友B:
EH好象不能解吧,目前台达的ES,SS等就比较容易解,和三菱的FX1S、FX1N、FX2N一样都是脱裤子放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