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4根接线的光栅尺

楼主(2010-01-24):
请教波恩,刘老兄等各位大侠!

       有见到过4根接线的光栅尺么?2根电源5V的,另外2根信号线,估计A,B相;牌子从来么见到过:

 RSF ELEKTRONIK

楼主:
昨天查到是奥地利的,但没有资料,有大虾来指点下不?

网友A:
RSF 是奥地利生产的光栅尺,质量与heidenhain相媲美,可放心使用。

该光栅出来的信号已经过整形、辩向后的相位差90度的方波,若是不放心,可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连接5v电源,用2个探头分别接在2根信号线上,然后缓慢移动光栅尺,你会从示波器上看到2路相差90度的信号。

网友B:
就是AB相啊,电源,地,A,B。可以根据A,B相位,四倍分辨精度。

网友C:
RSF 是奥地利生产的光栅尺,质量与heidenhain相媲美,可放心使用。
RSF本身是被heidenhain收购的,应该算是子公司了。它在国内好象有自己的分公司。

如果是AB信号,只接4根线,有点奇怪。省成本也不会省到这个程度吧,5V信号如果不是长线驱动,在国内这个环境,还能用么?

楼主:
照片拍的角度不好,抱歉下!
最左边的4根线,2根是5v电源,另外2根是信号线,最下方的那根银白色就是封闭式光栅,我打开看过,玻璃的,安装角度45。C;
在读头的铭牌上写着A,B2相,第一次看到。

网友D:
建议运动起来后,用示波器看2跟信号线与电源地之间的波形,这光栅不至于是OC或TTL输出吧!? 有没有可能是某种串行格式的数据输出,那样的话2跟信号线就是一对差分线。

再就是光栅的橡胶密封唇是向上安装的吗?如果是,最好改结构,令其向下,至少也应该侧过来。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某种串行格式的数据输出,那样的话2跟信号线就是一对差分线。”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如果只有两根线的话,只能做异步传输,好象也不是一种很靠谱的方式。

“再就是光栅的橡胶密封唇是向上安装的吗?”

封闭光栅安装时,肯定是要开口向下的,否则“下雨会存水”。

楼主:
to 刘兄,波恩,

    橡胶密封条是向上安装的,因为机器装在实验室里,这个机器是超声波发生器,用来扫描芯片表面的反射状态,这个光栅是X轴的位移反馈;信号的话我正准备测试,明天再给大家。

网友A:
如果使用环境比较好,密封条向上开口也无所谓的,若是环境较差,还是按照上面2位的建议安装光栅尺。

至于这种光栅尺,本人也没使用过,如果真有问题,请留言,给你推荐一位有关专家的联系方式。

网友C:
“如果使用环境比较好,密封条向上开口也无所谓的,若是环境较差,还是按照上面2位的建议安装光栅尺。”

要看环境好到什么程度,如果是无尘车间就完全无所谓,否则多少会积攒些灰尘。封闭的光栅,不一定是用户自己一定能擦的,即使能擦,也是个不小的工作了。

网友E:
接几根线是您那决定的呀。RSF和所有的尺子输出信号分为两种:差分信号和模拟信号。

RSF是15芯插头,你看下管脚定义就清楚了。RSF可以输出标准的差分信号,那如果你需要的是单端信号,那就不用接反相信号呗,如果你想用差分信号,那就把 T1,T1反,T2,T2反都接上呗 。

信号的检测有两种办法:

1.采用RSF的电子安装辅助工具,这个需要单独购买。

2. 在插头上有一个TEST口,还需要一个模拟信号转换器。在TEST 管脚加载一个5V电压信号,信号输出端的脉冲通过模拟信号转换器 转换为 模拟信号用来检测。

楼主好像没有接屏蔽线吧。

我们公司是RSF北方总代理,需要资料可以留个信箱。

网友E:
HEIDENHAIN某些尺子也是RSF代工的,可以看得出来RSF的质量是相当可信的。关键是RSF进入中国市场晚,也没有加大力度推广,市场知名度比较低。

楼主:
to 宋进辉:

 你好!我想你大概么仔细看前面的帖子,总共就出来4根线,2根信号线,A,B相。

网友E:
to 沧海一粟:

哦。

RSF尺子标配是3米线,带一个15芯的插头,输出信号主要两种:差分信号和模拟量。

从读数头只出来四根线真的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你尺子是什么型号? 给你个样本资料链接地址,你可以下载看看。

http://www.uushare.com/user/songbudao123/files/2519970

网友F:
我所知道的光栅尺以及光电手轮的信号输出有两类模式:

1。两线输出: A,B信号;其中A,B信号相位差90度。

2。四线输出:差分输出A+,A-,B+,B-;其中A+,A-为A相差分输出信号,B+,B-为B相差分输出信号;在数控系统内部会将A+,A-“合成”为A信号,B+,B-“合成”为B信号,A和B相位仍是90度。这里的“合成”就是差分接收。

4线式的光栅尺,你只取A+,B+两线,一样是90度相位差。 四线模式由于是差分输出,抗共模干扰能力强。

无论是2线还是4线,当长线传输时,处理好接地和屏蔽即可,差别不大。

在数控系统进行脉冲数和旋转方向处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基于A和B两路信号处理的。

网友G(2010-02-23):
安川ΣⅡ系列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就是4根线,是编码传送的。

网友H:
光栅尺的信号输出和旋转电机后部编码器的输出原理是大同小异的。对于增量式的编码器,有正弦模拟输出和TTL数字输出之分。

有A+B相输出的,也有差分信号A+A-B+B-输出的,还有特殊编码输出的。

如果驱动(控制)器需要A+B信号,则需将编码器的A+A-B+B-信号转化为A+B信号,如果只接A+和B+信号可能能用,也可能有问题;如果驱动(控制)器需要差分A+A-B+B-信号,则需将A+B信号转化成差分信号。电路实现比较简单。

特殊编码输出的,则只能与相应的驱动(控制器)配套使用了。

网友I(2018-07-13):
这个头一回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