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电工试题

楼主(2010-01-25):
考场
准考证号
姓名
单位

线

职业技能鉴定
中级电工理论考试试卷(A)

注意事项:1.答卷前将装订线左边的项目填写清楚。
     2.答卷必须用蓝色或黑色钢笔、圆珠笔,不许用铅笔或红笔 。
     3.本份试卷共 5 道大题,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一、填空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在横线空白处,每题2分,共10题)
1.电光源可分为____________光源和____________光源两大类。
2.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结构是由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两部分组成。
3.晶闸管外部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三个电极。
4.晶闸管在电路中工作时,存在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三种状态。
5.工厂配电系统的基本接线方式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三种。
6.低压断路器一般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等保护功能。
7.漏电保护装置的作用: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是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变配电所主接线的基本形式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三种。
9.装设接地线时,必须先接____________,后接____________;拆卸接地线时应先拆____________,后拆____________。
10.班组施工管理工作过程大致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三个阶段。

二、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代号填入括号内,每题2分,共10题)
1.表示电器或电气元件间的连接关系和动作原理的图是( )。
A.系统图 B.平面布置图 C.接线图 D.原理图
2.3.下列符号中表示穿电线管敷设的是( )。
A.T B.TM C.DA D.DX
3.变压器的铁心用硅钢片叠制的目的是为了减少( )。
A.涡流损失 B.磁滞损失 C.铁心损失 D.铜损
4.下列电机中,( )的励磁绕组匝数少、导线截面积较大。
A.他励直流电机 B.串励直流电机 C.并励直流电机 D.以上都不对
5.变压器在( )状态下, l/ 2= 1/ 2才准确。
A.额定 B.空载 C.短路 D.过载
6.变压器在( )状态下, 1/ 2= 2/ 1才准确。
A.空载 B.轻载 C.满载 D.短路
7.( )电机的定子装有固定的磁极。
A.异步电动机 B.同步电机 C.直流电机 D.以上都不对
8.当晶体三极管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时,它处于( )。
A.放大状态 B.饱和状态 C.截止状态 D.随意状态
9.放大电路对输入、输出电阻的要求是( )。
A.输入电阻大,输出电阻小 B.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大
C.输入、输出电阻均大 D.输入、输出电阻均小
10.( )耦合的多级放大电路中,级与级之间的静态工作点是相互影响的。
A.直接 B.阻容 C.变压器 D.以上都不对

三、判断题(正确的请在括号内打"√",错误的打"×",每题2分,共10题)
1.表示穿塑料管(包括聚乙烯、聚氯乙烯)敷设方式的代号都是P( )
2.阻容耦合放大电路不适用于放大缓慢变化的信号。( )
3.负反馈引入到放大电路后,使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减小、输出电阻增大。( )
4.变压器二次绕组的额定电压是指二次绕组所加电压的允许值。( )
5.变压器的铁损在运行时基本不变,只有铜损会随负荷的变化而变化。( )
6.当变压器二次电流增加时,一次电流也随之增加。( )
7.异步电动机的转子转速总是小于其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 )
8.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指额定运行状态下电动机定子绕组吸收的功率。( )
9.中性点不直接接地配电系统中应选用电流型漏电保护开关。( )
10.保护接零适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的供电系统。( )

四、简答题(每题5分,共4题)
1.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中各元器件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2.负反馈放大电路有哪几种基本形式?

3.变配电所电气工程图样主要包括哪些?

4.何谓变配电所主接线图?

线

五、综合题(每题10分,共2题)
1.接在220V交流电源上的单相变压器,其二次电压为110V。若二次绕组匝数为350匝,求一次绕组匝数N1为多少?

2.若电源频率为50Hz,额定转差率为2%,求4极、6极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同步转速及额定转速。

职业技能鉴定
中级电工理论试卷答案(A)

考场
准考证号
姓名
单位部门

线

一、填空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在横线空白处,每题2分,共10题)
1.热辐射;气体放电
2.定子;转子
3.阳极a;阴极k;控制极(门极)g
4.正向阻断;反向阻断;正向触发导通
5.放射式;树干式;环式
6.过电流;欠电压;过载
7.在电气设备或线路发生漏电或接地故障时,能在人尚未触及之前就把电源切断(漏电保护);当人体触及带电体时,能在0.1s内切断电源,以减轻电流对人体的伤害程度(触电保安)
8.单母线接线;双母线接线;桥式接线
9.接地端;导体端;导体端;接地端
10.施工准备;施工;交工验收

二、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代号填入括号内,每题2分,共10题)
1.D
2.A
3.C
4.B
5.B
6.C
7.C
8.A
9.A
10.A

三、判断题(正确的请在括号内打"√",错误的打"×",每题2分,共10题)

网友A(2010-08-08):
答不上来,我笨!我笨!我笨!

网友B:
答不上来,我笨!我笨!我笨笨!

网友B:
答不上来,我笨!我笨!我笨笨笨!

网友C:
不重要,关键是在实践时别搞错了,就行了。OK

网友D:
时间太长了 我都忘记了

网友E:
好多都忘掉了,温故而知新

网友F(2010-09-17):
电子方面我都忘了,惭愧啊。

网友G:
电子的都忘了,晕了还好我没去考

网友H:
1.电光源可分为____________光源和____________光源两大类。

答案:热辐射;气体放电

请问LED属于哪一类?

XW:哪一类都不是。压根儿不是电光源。

东方:啊???

XW:我是说出题的老师可能这样认为吧……那你说怎么答?

东方:应该问这道题该怎么改?

1.电光源可分为____________光源 、                             光源和____________光源三大类。

XW:呀!整个儿丢掉一大类。

网友I(2010-10-24):
这是哪的电工的中级考试呀,我也是中级刚过, 不过在上海是机答题每人都不一样的.

网友J(2011-01-09):
好多都忘了,不过实践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K(2011-02-14):
惭愧啊,好多都不会。

网友L:
有好久没看书,很多不记得了

网友M:
题确实不错,忘了许多啊!

网友N:
并不难呀。级格没有问题

网友O(2011-05-01):
有没有更多好的试题呀?

网友P:
...答对一些而已  看来基础还是欠缺!!!

网友Q(2011-06-05):
太难了啊,20年白做了电工

网友R:
及格是个问题。郁闷。自己都无语了。

网友S(2011-08-02):
没几个能答上的,真惭愧

网友T:
57分真是惭愧,有很多还是学过的

网友U:
1.电光源可分为______热______光源和_______冷_____光源两大类。

答案:热辐射;气体放电

请问LED属于哪一类?

XW:哪一类都不是。压根儿不是电光源。

东方:啊???

XW:我是说出题的老师可能这样认为吧……那你说怎么答?

东方:应该问这道题该怎么改?

1.电光源可分为____________光源、-----------------和____________光源三大类

网友V:
大家  加我群qq  122673247哦

网友W:
难啊,不如实践实在

网友X(2011-10-18):
请加电气交流控制群54973791

网友Y:
原来学过,都忘记啦,哎

网友Z(2012-02-23):
引用 网友Y:
原来学过,都忘记啦,哎

网友AA(2012-12-28):
看来有些时候,理解是重要,但记下也是必然,哈!

网友AB:
好多都忘了,上月刚考过高级电工,

网友AC:
电子部分也都忘了

网友AD:
有些我还是记得的,但是理论还是比实践差一点

网友AE:
不知道2013年会不会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