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异步电动机可以使用变频器调速吗?

楼主(2010-01-25):
大家都知道——普通电动机的额定工作频率是60HZ,而变频电动机的工作频率可以是3~100HZ,不过也有有把普通电动机当作变频电机使用,大家讨论讨论,真的这样使用的话,对电动机本身,变频器以及其他附加问题有哪些?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只要把电机的参数设定对就可以了

网友B:
别长期低频运动。。....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要看使用工况而定

网友D:
把普通电动机当作变频电机使用可以用,但容易坏。要不是,那么变频电机就是多余的了。。。。。

网友E:
可以用的,上面的兄弟说的有道理

网友F:
可以啊  只要你的工况允许就OK的

网友G:
通用变频器应该可以,但不能用于电机额定频率以上调速.

网友H:
可以用的,但是电机速度如果长期在低速区的话要增加风机强制冷却.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网友I:
变频器针对的就是异步电动机,完全可以

因为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容易产生谐波电流,所以选用绝缘性能好的电机就可以了

变频器电机就是能更好的一致谐波电流

使用普通电机注意变频器和电机之间连线最好不要超过50米,即可

网友I:
变频器针对的就是异步电动机,完全可以

因为变频器输出谐波,容易产生谐波电流,所以选用绝缘性能好的电机就可以了

变频器电机就是能更好的一致谐波电流

使用普通电机注意变频器和电机之间连线最好不要超过50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