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和FX2N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25):
MT6100i和三菱FX2N PLC通过FX2N-485-BD通讯,按照MT8000说明书接线及设置,协议选择FX232/485BD,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站号设置和PLC参数都一致。人机界面通讯指示灯闪动,485BD上2个通讯灯都闪动,屏上显示“PLC NO RESPONSE”(PLC无响应)。两线和四线都是这样,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谢谢,人机和PLC都没问题,我买了3套都是这样。通过PLC编程口可以连接成功,通过通讯卡连接不上。

网友A:
您好,感谢您使用威纶通系列产品,针对您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司技术服务热线400-888-0872,我们的技术服务人员将热忱为您服务。

网友B:
你加我QQ,我为你详细解答吧

技术交流 QQ:470331240 手机:13761012595

网友C(2010-04-21):
我的也一样 晕了 查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