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高级编程

楼主(2010-01-25):
本章讨论以下内容:

l 绝对地址访问

l C与汇编的接口

l C51软件包中的通用文件

l 段名转换与程序优化

第一节 绝对地址访问
C51提供了三种访问绝对地址的方法:

1. 绝对宏:
在程序中,用“#include<absacc.h>”即可使用其中定义的宏来访问绝对地址,包括:

CBYTE、XBYTE、PWORD、DBYTE、CWORD、XWORD、PBYTE、DWORD

具体使用可看一看absacc.h便知

例如:

rval=CBYTE【0x0002】;指向程序存贮器的0002h地址

rval=XWORD 【0x0002】;指向外RAM的0004h地址

2. _at_关键字
直接在数据定义后加上_at_ const即可,但是注意:

(1)绝对变量不能被初使化;

(2)bit型函数及变量不能用_at_指定。

例如:

idata struct link list _at_ 0x40;指定list结构从40h开始。

xdata ch ar text【25b】 _at_0xE000;指定text数组从0E000H开始

提示:如果外部绝对变量是I/O端口等可自行变化数据,需要使用volatile关键字进行描述,请参考absacc.h。

3. 连接定位控制
此法是利用连接控制指令code xdata pdata \data bdata对“段”地址进行,如要指定某具体变量地址,则很有局限性,不作详细讨论。

第二节 Keil C51与汇编的接口
1. 模块内接口
方法是用#pragma语句具体结构是:

#pragma asm

汇编行

#pragma endasm

这种方法实质是通过asm与ndasm告诉C51编译器中间行不用编译为汇编行,因而在编译控制指令中有SRC以控制将这些不用编译的行存入其中。

2. 模块间接口
C模块与汇编模块的接口较简单,分别用C51与A51对源文件进行编译,然后用L51将obj文件连接即可,关键问题在于C函数与汇编函数之间的参数传递问题,C51中有两种参数传递方法。

(1) 通过寄存器传递函数参数

最多只能有3个参数通过寄存器传递,规律如下表:

参数数目
ch ar
int
long,float
一般指针

R7

R5

R3
R6 & R7

R4 & R5

R2 & R3
R4~R7

R4~R7
R1~R3

R1~R3

R1~R3

(2) 通过固定存储区传递(fixed memory)

这种方法将bit型参数传给一个存储段中:

?function_name?BIT

将其它类型参数均传给下面的段:?function_name?BYTE,且按照预选顺序存放。

至于这个固定存储区本身在何处,则由存储模式默认。

(3) 函数的返回值

函数返回值一律放于寄存器中,有如下规律:

return type
Registev
说明

bit
标志位
由具体标志位返回

ch ar/unsigned ch ar 1_byte指针
R7
单字节由R7返回

int/unsigned int 2_byte指针
R6 & R7
双字节由R6和R7返回,MSB在R6

long&unsigned long
R4~R7
MSB在R4, LSB在R7

float
R4~R7
32Bit IEEE格式

一般指针
R1~R3
存储类型在R3 高位R2 低R1

(4) SRC控制

该控制指令将C文件编译生成汇编文件(.SRC),该汇编文件可改名后,生成汇编.ASM文件,再用A51进行编译。

第三节 Keil C51软件包中的通用文件
在C51\LiB目录下有几个C源文件,这几个C源文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它们稍事修改,就可以用在自己的专用系统中。

1. 动态内存分配
init_mem.C:此文件是初始化动态内存区的程序源代码。它可以指定动态内存的位置及大小,只有使用了init_mem( )才可以调回其它函数,诸如malloc calloc,realloc等。

calloc.c:此文件是给数组分配内存的源代码,它可以指定单位数据类型及该单元数目。

malloc.c:此文件是malloc的源代码,分配一段固定大小的内存。

realloc.c:此文件是realloc.c源代码,其功能是调整当前分配动态内存的大小。

2. C51启动文件STARTUP.A51
启动文件STARTUP.A51中包含目标板启动代码,可在每个project中加入这个文件,只要复位,则该文件立即执行,其功能包括:

l 定义内部RAM大小、外部RAM大小、可重入堆栈位置

l 清除内部、外部或者以此页为单元的外部存储器

l 按存储模式初使化重入堆栈及堆栈指针

l 初始化8051硬件堆栈指针

l 向main( )函数交权

开发人员可修改以下数据从而对系统初始化

常数名 意义

IDATALEN 待清内部RAM长度

XDATA START 指定待清外部RAM起始地址

XDATALEN 待清外部RAM长度

IBPSTACK 是否小模式重入堆栈指针需初始化标志,1为需要。缺省为0

IBPSTACKTOP 指定小模式重入堆栈顶部地址

XBPSTACK 是否大模式重入堆栈指针需初始化标志,缺省为0

XBPSTACKTOP 指定大模式重入堆栈顶部地址

PBPSTACK 是否Compact重入堆栈指针,需初始化标志,缺省为0

PBPSTACKTOP 指定Compact模式重入堆栈顶部地址

PPAGEENABLE P2初始化允许开关

PPAGE 指定P2值

PDATASTART 待清外部RAM页首址

PDATALEN 待清外部RAM页长度

提示:如果要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