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J2S伺服CN1接口有现成焊接好的吗?MR-TB20

楼主(2010-01-25):
打听到 线是MR-J2TBL1M,端子排是MR-TB20

这两样产品,是不是可以省去自己焊接的时间??

有谁用过的介绍下用途

网友A:
呵呵,只要肯出钱,省去焊接的时间肯定没有问题的,。中关村门口有的是。。。用帮你问下不》

网友B:
焊接很简单,惠州技高科技有,需要请来电----13556213286

网友C:
焊接很简单的,根据使用说明上接线图去焊接就可以了,但控制方式不要搞错,有三种图

网友D(2010-03-05):
这个有,你直接去买就是了,好像是排线,然后可以直接接到端子板上,对插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