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SM和BLDC电机的控制方法,请教版主及各位高手

楼主(2010-01-25):
问题1:可不可以用正弦波控制方法(PMSM电机的控制方法)来控制BLDC电机

问题2:可不可以用方波控制方法(BLDC电机的控制方法)来控制PMSM电机

问题3:如果可以,性能上差别大吗?

网友A:
你要分析交流控制原理,这个就很清楚了。 旋转磁场合成的原理。

楼主:
主要是PMSM电机的反电势波形为正弦波,如果使用方波控制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
是不是我概念有问题,高手给扫个盲吧

网友A:
你从力矩产生的公式 去看看便知道了

网友B:
可不可以用正弦波控制方法(PMSM电机的控制方法)来控制BLDC电机
>>>>是可以的

可不可以用方波控制方法(BLDC电机的控制方法)来控制PMSM电机
>>>是不可以的

如果可以,性能上差别大吗?

>>>正弦波驱动要比方波驱动性能好多了

网友C(2010-04-28):
GAVY,你好,请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可以用正弦波控制方法(PMSM)控制BLDC电机?谢谢!

网友D:
没错,都可以。但结果就是输出力矩都会有原理性脉动。

其实PMSM的正弦性也好,BLDC的方波特性也好,实际电机都很难达到理想波形,造成方波不方,正弦不原“圆”。

个人观点:原则上讲目前市面上的PMSM性能保障程度还是相对较高的,多用于伺服控制,或者大型拖动领域;BLDC则多用于小型和微型拖动和调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