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根据现场信号通过FX2N-16MR内部PID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0-01-25):
我只能通过手动调节PID参数值,请教高手大虾设定PID参数值经验。

其中PID指令为:PID  D500  D501 D510 D502

                        D500:目标值   D501:测定值   D510: 采样时间  D502:输出值

现场调试值:              600                       374                    300                        0

1采样时间:D510    300

2 动作方向:D511  H11  及开启  逆动作   输出上下值设定有效

3比例增益P:D513    需设定 请教

4积分时间I: D514    需设定 请教

5微分时间D:D516    需设定 请教

6输出上限:D522    1000

7输出下限:D523     0

我需要怎么样设定参数,动作以后D502输出值都是0。

请教三菱时说,我请教的问题属于调试问题,需要联系厂家。其中说明可能是FX2N中CPU型号也有可能是问题

我显示在只要PLC能通过PID调节有D502输出值,请高手赐教,非常急。只有2天时间。

网友A:
你的PID指令前面有没有加使能阿,如LD M8000 PID  D500 D501 D510 D502之类的。如果你要求比较快,可以先设定比例大一点如1000,积分给个10,微分1先看看 D502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说明你的动作方向是对的,如果没则改变一下动作方向。具体的设定你最好告诉一下用途,才好说明。我用过FX2N的PID,一般都是温度控制。

网友A:
你的采样时间是300MS吧可能有些短了。其周期不能小于扫描周期。

楼主:
感谢你的帮助,我已经确定决绝PID控制问题  但是就是,我读上的数字量最高值是1066   怎么矫正数值到0-1000的数字量。

最简介有效的方法。

楼主:
还有就是有没有直接变频器的设置参数通过485通讯,由触摸屏直接读取变频器的参数,由485转232接口的通讯线的

网友B:
要我的话不知道怎么设定我先让它自动调节,然后读出数据在这个数据基础上设定

网友B:
感谢你的帮助,我已经确定决绝PID控制问题 但是就是,我读上的数字量最高值是1066 怎么矫正数值到0-1000的数字量。

最简介有效的方法。

可以用个减法在读出不行吗?

网友B:
通信设置看你的变频器手册都有设置说明

网友C:
输出上限应该是:D532, 输出下限应该是:D533。

网友C:
动作方向:D511 H21,逆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