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船上该怎样接地线?

楼主(2010-01-25):
XW:船上地线是不是可以接在甲板上?

东方:铁甲船呀?

XW:是啊!从致远号开始就是铁甲船了。

东方:那郑和下西洋呢?都是木船呀!

XW:那时节还没有家用电器吧,不接地也罢。

东方:不对!现在还是有木船、水泥船嘛!你怎么接地?

XW:那就不接地,带电操作,也不会触电,没事吧?

东方:这不符合安全规程呀,谁规定说船上就不用接地的?

XW:使一两米长铁棍打穿船底做一根接地线……这不会漏水吧?用水泥糊糊。

东方:不能出馊主意!如果是飞机接地、火箭接地,你难道也要用铁棍打一洞?

XW:用裸铜丝插入水中做地线。

东方:万一电器漏电,电着了水中的游鱼怎么办?

XW: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

楼主:
没有人知道?是不是没有船上的电工?

XW:那就好办了吧!你随便讲也没有人反对。

东方:这可不行,咱可没有使过船,不能误导渔民弟兄呀!

XW:你不讲,他们不知道怎样接地线,危险就更大了。

东方:是嘛?那还非讲不可啦!

XW:必须的。

东方:好,东方认为,地线只不过是个参考点,定义它是零电位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一定和大地相连!

XW:是的,但你不接大地,难道地线可以悬空吗?

东方:有什么不可以?地球本身也是悬在半空中。

XW:你说定义谁为地线都行。

东方:理论上说是可以,但也有方便不方便的区别。比如把最大的裸露的导体作为地线可能是最好的。铁甲船的船体就可以呀!

XW:你不说还有木船水泥船嘛!

东方:把电动机、柴油机等用电器的外壳连在一起,就可以作为地线。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
.....

看到问题觉得有点意思。

看到答案觉得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