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0-01-25):
1)继电器的线圈额定电压是否和控制电压匹配(施加在线圈上的连续直流电压,线圈电压的纹波)?如果驱动器采用三级管驱动,是否考虑由三极管引起的压降?
注:反接保护的二极管同样会引起电压降,我的理解是需要考虑驱动电压的范围和波动符合线圈的吸和电压,同时不能让继电器线圈过热。
2)当继电器需要热启动是,是否已经考虑了线圈的电阻增加和线圈温度的增加,导致线圈的吸和电压增加了?
注:可参考博文计算
3)当线圈电压和电流逐渐增加或者减少的时候,可能造成继电器状态变得不稳定。因此对于继电器的测试必须在实际的电路和实际的负载中测试。
注:关于这点可参考ISO16750中电压波动,和电压逐渐上升和下降的实验,如果继电器不稳定,导致的后果就是滴答滴答,一会吸合一会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