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超级终端与S7-200CPU224CN的自由口通信

楼主(2010-01-26):
大家帮忙分析本程序有没有问题,非常感谢!电脑的超级终端与S7-200CPU224CN自由口通信
用空调置解调式的适配器吗?我直接用PC/PPI电缆相连接后不能通信。能是由于两台通信设备的数据传输方向相同,使得两者的数据接收线连在一起,发送线也连接在一起,加适配器是为了颠倒发送线和接收线。

主程序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调用子程序0 ,初始化自由口
LD I0.1
EU
CALL SBR0
Network 2
// 恢复PPI通信设置
LD I0.1
ED
CALL SBR1

子程序0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定义端口0为自由口模式,9600 无校验 每个字符8个数据位
// 写接收指令控制符
// 设信息结束符号
// 设接收最大字符数为50
// 接收中断23
// 全局中断
// 启动接收指令,接收缓冲区从VB100开始
LD SM0.0
MOVB 16#09, SMB30
MOVB 16#80, SMB87
MOVB 16#0A, SMB89
MOVW 5, SMW90
MOVB 50, SMB90
ATCH INT0, 23
ENI
RCV VB100, 0

子程序1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设置端口0为PPI从站模式
LD SM0.0
MOVB 16#08, SMB30

 中断程序0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在QB0输出接收到的第一个字节
// 开始下一次接受
LD SM0.0
MOVB VB101, QB0
RCV VB10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