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OL2)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26):
   1.  我这里有一台变频器运转一段时间就会跳变频器过负载,变频器是7.5KW  马达5.5KW用螺丝机械上。

    2.变频器运转一段时间会自动把速度降下来  然后会自动再把速度升上去。

请问是那里出现问题?

请大师指点!

网友A:
负载太大,检查机械方面的情况

网友B:
你变频器的参数没有设置好

看看变频器的电流保护参数是多大

网友C:
查看变频器设置参数,有可能是参数的问题,最好测量下电机的运转电流,与参数设置是否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