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大增益后伺服系统振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26):
各位大侠:

        小弟目前在调试一个陀螺闭环稳定系统,暂时只用了陀螺反馈的信号作为速度环,然后经过PI调节将信号传送至驱动器,可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我将I环节关掉,只用P调试,P调大后系统就振动,但此时的P还未达到我想要的目标值,反馈量不够,请问如何能够调大增益P并且保证系统不振动呢?

         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在线等高手的回复。小弟先谢啦!

运动控制器。

网友:
如果是力矩电机I是必须加的。你加了I影响稳定性吗?D加上会减少超调的。

楼主:
大哥,积分是要加的,用的是伺服电机。积分加上的话,控制电压反馈量可以够,就是陀稳的视轴可以在原位上基本不动,但快速性有点慢,系统响应有点慢,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我本想调大比例,增加快速性,可比例不能再调大,一调大就振动,有没有其他办法提高快速响应能力呢?

请各位帮帮忙。

运动控制器。

网友:
你电机是否选小了,计算过负载与电机的惯量比吗?电机是连续旋转吗?如果是,加了速度前馈增益吗?

楼主:
负载折算到电机轴上与电机的惯量比1:10,电机是连续旋转的,没加速度前馈增益

网友A:
惯量比大了,1:5以内比较好。前馈加上会好很多。

楼主:
好。谢谢。我去试下加上前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