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控制触摸屏的页面转换?

楼主(2010-01-26):
大家好:我用的是MT6100i的触摸屏,PLC是KV1000,我看到现有程序可以用PLC来控制触摸屏的页面转换(报警信息),但是自己不会,比如说LD M1------DW 20 EM200,就可以显示地址为20的页面,但就是不知道EM200在触摸屏的什么地方设置?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元件——PLC控制——新增一个:切换基本窗口”

这个切换基本窗口有一个地址,你可以使用屏内部地址,也可以使用PLC地址

比如你的地址是D20,那么往D20里写入11就翻到11页,写入34就翻到34页,写入121就翻到121页,

楼主:
对:求救啊 关于

你可以看一下“元件——PLC控制——新增一个:切换基本窗口”

这个切换基本窗口有一个地址,你可以使用屏内部地址,也可以使用PLC地址

比如你的地址是D20,那么往D20里写入11就翻到11页,写入34就翻到34页,写入121就翻到121页,

内容的回复:

十分感谢!!!

网友B:
加我 QQ,我为你详细解答

技术交流 QQ:470331240 手机:13761012595

网友C(2010-03-22):
最好有个例子说明啊!

网友D(2010-06-23):
引用 网友C:
关于最好有个例子说明啊!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E(2010-09-10):
十分感谢!!!已经说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