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变频改造求助

楼主(2010-01-26):
最近有个项目是高压变频改造,原来是用自偶降压启动的,

电压为6000V,电机是900KW,

我在电机铭牌上抄的参数是:

电机资料:
型号:YRKS 5001-4
功率:900KW
定子电压:6000V 电流:105.2A 接线方式:Y
转子电压:799V 电流:690A 接线方式:Y
转速:1485转
冷却方式:1C81W
湘潭电机

现在有点疑问是:现在是变频启动,那变频器输出肯定是接在定子上了,那转子799V的是不是不用管,

还有那个冷却方式怎么区分?

网友A:
楼主人才啊,这台电机是绕线电机,如果你要做变频改造,需要把转子回路短接起来的,注意你的变频器选型,因为绕线电机都是用在重载启动设备上的,你改为变频后很有可能无法启动的,

网友B:
光短接就行么?估计够呛啊

网友C:
转子回路要串一点电阻,具体的方案可以咨询变频器厂家。

网友D:
我这有转子串变频技术,用中压变频器就可以,节约成本,技术成熟。你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E:
作工控这一行多年,现兼职代写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制作,旧设备改造等。熟悉三菱,西门子,OMRON,台达PLC和HMI。精通以下设备的制作及改造:

加热方面的设备:如烤箱,真空炉,热处理炉,回火炉,红外线加热,UV光固机等制作及改造。 工厂用电节能改造

自动化方面的设备:输送机。汽车配件厂用压力测试机,各种压床,自动工装设备等。

有意者请联系123jiangyong-110@163.com

如工控的朋友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给我发邮件。

网友F(2010-02-25):
转子短接还要串电阻,那不造成额外发热?

直接短了就可以了,如果启动不了,那是变频器质量太差。

当然了用转子变频更可靠些,成本也低些。

网友C:
我不是太记得是在那个厂商的资料中看到过的,但可以确定的记得,在做绕线电动机变频器改造时,在电动机滑环处短接是不太妥当的,要求串联电阻,这个电阻也可以是一段电缆线。

我理解的原因:绕线电动机的转子和鼠笼相比阻抗要小,想必楼主变频器改造也用VVVF的方案,启动力矩不会太高,比鼠笼电动机还要低,加一段导线就相当于转子回路电阻增加,启动力矩也增加了。当然这段导线,想来也不会有太大的电阻,发热应该不用考虑。

网友G(2010-03-30):
lz看能否考虑在转子侧直接上调速装置,即为转子变频调速系统。既可以避开转子短接造成的故障点,又可以回避6kV电机的高压控制问题。有兴趣可以与我公司联系。天津中电博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高压电机调速系统的研发和生产,并成功推出了SAVER系列转子变频调速系统。2005年至今,转子变频调速系统已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供水、供热、建材等领域,产品应用可靠,节能效果显著,深得用户的好评。
转子变频是在交流电机转子侧融合当代先进电力电子技术、交流调速技术、微机控制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最新成果。其独有的以转子控制定子、以低压控制高压、以部分转差功率控制全部功率的技术,使其在众多风机和水泵用高压大中功率电动机的调速方案中独树一帜,具有其它调速方案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产品应用领域:
电力行业:引风机、送风机、循环水泵、凝结水泵等
集中供热:循环水泵、引风机、松风机等
建材行业:立磨风机、窑尾排风机、高温风机、煤磨风机、窑头风机等
以及其它行业的风机、水泵类负载。
详细的技术介绍请登陆我们的网站或来电咨询。
网址:www.tjzdby.com.cn
E-mail:webmaster@tjzdby.com.cn
联系电话:022-83726288 13108067073
真心希望能为贵单位的节能降耗贡献一份力量!

网友G:
手机号有误:13733279468

网友H:
如果变频改造方案中不需要工频旁路(就是变频故障不影响生产的连续性,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检修)的话建议直接拆掉原有的启动系统,短接转子。如果需要工频旁路柜的话原来的系统需要保留,以备变频故障工频启动电机。当然保留原有的装置在变频运行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原有的短接接触器将转子短接的。至于启动转矩问题不用担心,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I: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刘经理:0513-86559979,13911093205,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