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工艺板的问题

楼主(2010-01-26):
配置:6SE70书本型装置,T400工艺板,定购的西门子串口通讯电缆,戴尔笔记本

调试西门子T400工艺板过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笔记本电脑通过串口线第一次下载程序到T400后 , ,就无法和T400通讯,点击几次在线后,结果烧坏了T400的串口驱动元件,请教高人可能是什么原因。没有任何带电插拔等带电操作。

是串口线接触不良吗?

网友A(2011-01-02):
T400工艺板有两种供货方式,一是带软件的工艺板,不需要用户下载软件,配置参数后即可使用,千万不要尝试自己下载软件,否则就要报废!而是不带软件的裸板,可以自己编写软件。两者价格相差很大,一般为1到几万元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