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PLC怎么和两个RS232接口的条码扫描器连接?

楼主(2010-01-26):
FX1N的PLC从两个RS232接口的条码扫描器中读取数据,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连接啊?用FX1N-232-BD还是FX1NC-232ADP?

小弟我第一次做通讯,望各位大哥帮帮忙,急用,方便的话留个QQ,谢谢!

 我就只有这么多分了,全给了!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通讯手册,是不是要用2个FX2N-232IF模块?

怎么没有人愿意帮忙啊

网友A:
没做过FX的通讯

Q系列的PLC与Barcode的通讯倒是做过

我们是用QJ71C24-R2模块

网友B:
RS232是1:1的通信。你两个RS232的读妈数据要用到,RS485的通信。

网友C:
要给FX1N加个通讯模块--FX1N-485-BD,然后再买2个RS232转RS485,把扫码器的接口转换成RS485的界面。

我做过这样的通讯。我用的PLC是西门子的S7-200。很好用的。不过PLC都一样,程序不难设计。难点在于:扫码器是MASTER(主机),也就是说市场上大部分扫码器是扫描到数据发送出去,而不是接受PLC的命令。这样就出现个问题:FX1N或者其它PLC都一样,它的通讯协议和扫码器是不兼容的。那么就需要把扫码器的通讯协议转换成PLC可以接受的通讯协议。我们又设计了个通讯转换板。我们这个项目用在北京一家冰箱厂生产线上。效果还可以。我的QQ:402761721,上海周济电气的,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使用海为PLC做就简单了,海为主机带一个RS232通讯口和一个RS485通讯口,再扩展一个通讯模块(可以支持RS232或者RS485),而且海为的所有通讯口功能一样,都可以做主机或者从机,不需要任何转换器或者转换板,有现成案例可以参考www.haiwell.com [应用案例]栏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用了2个PLC,办法有点蠢,呵呵!

网友E:
不要那么复杂。一个用232BD  再用1个232ADP 、我是用的FX2N的刚刚做的工程里边就用这个。程序在三菱网站上有。如果还是没有弄好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做。18602598886

网友F:
通讯手册上可以查到 不同型号PLC如何接2个串口,如何扩展

网友G(2020-04-21):
看下这个一台PLC挂多把扫码枪的点灯实验: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T4y1V7bM?pop_shar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