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触摸屏报警如何做

楼主(2010-01-26):
台达触摸屏报警如何做

网友A:
打开软件-----------选项--报警设置--实现要在画面上画上历史报警表,或者当前报警表,和报警设置里面的对应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B:
在触摸屏程序里,将报警输出的地址对应的显示栏敲上报警内容;PLC 程序里,到有报警时,输出切换到报警画面,触摸屏就显示报警内容,同时PLC输出到报警指示灯和蜂鸣器。

网友C(2010-03-15):
台达AE系列触屏 已输入一报警地址
1@mw30
还有一组%mw32 怎么输入 一共20bit报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