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面,怎么把位传给字啊?

楼主(2010-01-26):
plc里面,怎么把位传给字啊?网各位高手指教,最好给予例程,谢谢

网友A:
要看什么PLC:三菱:MOV   K4M0  D0      M0-M17 16位BIT传给D0      OMRON :MOV  W0  D0 = WO.00-WO.15传到D0

网友B:
以台达PLC为例,可利用MOV或DMOV指令将位传给字,如MOV K1X0 D100,即表示将X0/X1/X2/X3状态映射到D100的最后四个BIT,也可用MOV K4M0 D0,将M0-M15状态映射到D0的16个BIT.很方便使用.

网友C:
那我也举个西门子的.

LD I0.0

= V0.0

把I0.0传给VB0第一个位.

这个无疑最简单了。

楼主:
各位回答的都很好-----------感谢各位

楼主:
对:赵越锦 关于

以台达PLC为例,可利用MOV或DMOV指令将位传给字,如MOV K1X0 D100,即表示将X0/X1/X2/X3状态映射到D100的最后四个BIT,也可用MOV K4M0 D0,将M0-M15状态映射到D0的16个BIT.很方便使用.

内容的回复:帅哥----《MOV K4M0 D0,将M0-M15状态映射到D0的16个BIT.》这句还有问题啊?是不是应该把x0-x17状态映射到D0的16个BIT位啊?

网友D(2010-10-10):
用传送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台达的话,也就是1楼、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