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0-01-27):
请教一下,200的模拟量一个输入可不可以输出多个不同模拟量数值,如果能,程序怎么写?

网友:
可以的,你说清楚你的要求吧

楼主:
焊机电流经过电流变送器转化为4~20ma,输入到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输出3个不同的模拟量值,控制3台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A:
将变频器设置成电压控制方式就可以同时控制三台变频器,但是如果要控制三台不同的输出频率,就必须要三个输出口才行。

楼主:
3个输出口 输出频率都不一样 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B:
按你的要求写啊,比如你的输入是IW2,你输出可以写到QW0,QW2,QW4 ,按你的要求把要输出的信号MOVE 给QW啊,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讯啊,PLC与变频器通讯,也可以实现啊,宜昌天悦电气有限公司
www.tianyue-china.com
QQ:1012002703

楼主:
对应的3个要求输出值不同 程序怎么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