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2000-4T0022G通用型变频器

楼主(2010-01-27):
TC2000通用型变频器
1、产品特点:
●输出频率范围:0.00~400.00Hz
●低频启动力矩大1Hz/ 120% (线缆、纺机、纸机、挤出机)
●全速范围运行平稳,特别是低速段(纺机)
●速度稳定精度高(油泵实验台)
●快速加速和减速特性好(喷泉、简易印刷)
●强大的通讯功能,标准的ModeBus RTU协议
●内置PID控制以及简易PLC功能
●指令通道方式:操作面板、端子控制、远程通讯控制
●频率给定方式:数字键盘给定、模拟量给定(电流、电压信号)、高速脉冲给定、远程通讯给定、多段速给定、PLC给定、PID闭环给定等,可以多种频率组合和切换
●载波频率范围:1.0K~15.0KHz
●自动限流:能限制电机电流的最大值,从而可靠地保护变频器和电机
●摆频控制:多种三角波频率曲线,满足纺织行业的个性化需求
●多功能键盘:提供三种快捷调试模式,满足用户的多种应用要求
●所有的输入、输出端子皆为可编程的,方便用户的使用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功能:可实现定长控制和脉冲计数
2、应用范围:
石油、化工、塑胶、线缆、印染、市政生活(污水处理)、机床等行业。
3、产品技术规范
项目 标准规范
输入 额定电压/频率 单相220V、三相200V、三相 380V;50Hz/60Hz
变动容许值 电压:-20% ~ +20% 电压失衡率:<3% 频率:±5%
输出 额定电压 0~200V/220V/380V
频率范围 0Hz~500Hz
频率解析度 0.01Hz
过载能力 150%额定电流1分钟,180%额定电流3秒

主要控制功能 调制方式 优化空间电压矢量SVPWM调制
控制方式 空间电压矢量SVPWM控制
频率精度 数字设定:最高频率×±0. 01%;模拟设定:最高频率×±0.2%
频率分辨率 数字设定:0.01Hz;模拟设定:最高频率×0.1%
起动频率 0.40Hz~20.00Hz
转矩提升 自动转矩提升,手动转矩提升0.1%~30.0%
V/F曲线 五种方式:恒转矩V/F曲线、1种用户定义多段V/F曲线方式和3种降转矩特性曲线方式(2.0次幂、1.7次幂和1.2次幂)
加减速曲线 两种方式:直线加减速、S曲线加减速;七种加减速时间,时间单位(分/秒)可选 ,最长6000分钟
直流制动 直流制动开始频率:0~15.00Hz
制动时间:0~60.0秒 制动电流:0~80%
能耗制动 内置能耗制动单元,可外接制动电阻
点动 点动频率范围:0.1Hz~50.00Hz,点动加减速时间0.1~60.0秒
内置PI 可方便地构成闭环控制系统
多段速运行 通过内置PLC或控制端子实现多段速运行
纺织摆频 可实现预置频率、中心频率可调的摆频功能
自动电压调整(AVR) 当电网电压变化时,维持输出电压恒定不变
自动节能运行 根据负载情况,自动优化V/F曲线,实现节能运行
自动限流 对运行期间电流自动限制,防止频繁过流故障跳闸
定长控制 到达设定长度后变频器停机
通讯功能 具有RS485标准通讯接口,支持ASCII和RTU两种格式的MODBUS通讯协议。具有主从多机联动功能
运行功能 运行命令通道 操作面板给定;控制端子给定;串行口给定;可三种方式切换
频率设定通道 键盘模拟电位器给定;键盘▲、▼键给定;功能码数字给定;串行口给定;端子UP/DOWN给定;模拟电压给定;模拟电流给定;脉冲给定;组合给定;可多种给定方式随时切换
开关输入通道 正、反转指令;8路可编程开关量输入,可分别设定35种功能。
模拟输入通道 2路模拟信号输入,4~20mA、0~10V可选
模拟输出通道 模拟信号输出, 4~20mA或0~10V可选,可实现设定频率、输出频率等物理量的输出
开关、脉冲输出通 道 1路可编程开路集电极输出;1路继电器输出信号;1路0~20KHz脉冲输出信号,实现各种物理量输出
操作
面板 LED数码显示 可显示设定频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参数
外接仪表显示 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显示等物理量显示
按键锁定 实现按键的全部锁定
参数拷贝 使用远控键盘可以实现变频器之间的功能码参数拷贝功能。
保护功能 过流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热保护;过载保护等
任选件 制动组件;远程操作面板;远程电缆;键盘安装座等

环境 使用场所 室内,不受阳光直射,无尘埃、腐蚀性气体、油雾、水蒸汽等
海波高度 低于1000米(高于1000米时需降额使用)
环境温度 -10℃~+40℃
湿度 小于90%RH,无结露
振动 小于5.9米/秒2(0.6M)
存储温度 -20℃~+60℃
结构 防护等级 IP20(在选用状态显示单元或键盘的状态下)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安装方式 壁挂式,柜内安装
4、可靠性设计
4.1、全系列独立风道设计
散热器安装方式为柜体内、柜体外可选,风扇更换方便,变频器维护简单. 极大提高了变频器在纺织、印染、化纤、造纸、拉丝、水泥制造等行业不同的应用环境下长期运行的可靠性。
G、P合一设计,增加客户选型的适用性。
4.2、宽电网电压设计
电网输入电压在-15%~15%,变频器可安全运行。
4.3、超强的保护功能
为用户提供多达15多种的故障保护功能,可实现从变频器到电机的全方位保护。
故障自动复位功能,方便常规故障的自动排除,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内置大电流雷击保护装置,有效提高感应雷的自我保护功能。
4.4、标准的制造平台
具有防静电、防腐蚀、防粉尘的三防漆处理工艺。
专业化流水生产线,全自动化测试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