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宏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台达触摸屏宏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IF $51==0 THEN GOTO LABEL 1

$51=$51-1

LABEL 1

此程序中的LABEL 1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理解啊?

IF $51==0 THEN GOTO LABEL 1 这句中如果$51==0 然后执行LABEL 1 执行这LABEL 1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就是判断$51==0的时候 直接跳到label 1这个标记的行 继续往下执行,

  也就是说当$51==0的时候不执行$51=$51-1条函数了

楼主:
对:aibi 关于

就是判断$51==0的时候 直接跳到label 1这个标记的行 继续往下执行,

  也就是说当$51==0的时候不执行$51=$51-1条函数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等了

网友B(2010-06-25):
对:aibi 关于
就是判断$51==0的时候 直接跳到label 1这个标记的行 继续往下执行,

也就是说当$51==0的时候不执行$51=$51-1条函数了

网友C(2017-11-27):
什么东东啊?来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