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监控

楼主(2010-01-28):
我用台达触摸屏及PLC,我想在设备运行中(一边用触摸屏操作)对PLC程序进行监控,请问如何实行?要加扩展卡吗?如果加那里有卖?如果不用加如何接线?

网友A:
台达触摸屏可以和多种PLC相连接。它有RS232和RS422\RS485接口,大多数PLC可以直接连接,而不加扩展卡。要想监控,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相应按钮、指示灯、数据读取、设置等元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402761721.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你可以通过触摸屏来监控PLC的程序。在WPL软件中点击“设置/通讯设置/传输方式”选择DirectLink,将电脑与触摸屏连接,点击WPL软件中的连接就可以了。

触摸屏的刷新速度会有所下降。

楼主:
多谢!学习了,明天试试

楼主(2010-03-04):
DirectLink监控时触摸屏不能操作,不方便。

想用PLC的RS485与笔记本连接监控,但不会连。

注:本来PLC用RS485连触摸屏,用RS232连笔记本进行监控是没问题,

但因为程序是之前工程师编的,并用RS232连触摸屏,

当检测到通讯电电缆拨下时/

电池电压过低时/

有不正确的通讯或故障时/

时间继电器到指定时间时,

程序将清除所有寄存器数值,

因程序用数值比较动作,没有数值程序运行不了,

而有将近100多个停电保持寄存器是没有来源(估计用配方或另外的画面输入数值后删除配方或画面),

我们有之前工程师留下的程序(不确定是否完全一致,但大致相同),但没有数值。

部分生产线已出现部功能不能用或完全不能用的故障,检测就是因为数值被清空,

现有一生产线已重编程序,有二条生产线已破 解数值(正常运行但不确定完全解开),估计其他的生产线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想在正常运行的状太下将所有数据记录下来,以便出现问题时及时处理。

解程序数值需费大量的时间,所以想在不拨触摸屏的情况下连线监视PLC以便记下寄存器数值。

还望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C:
可以啊!台达的PLC都有RS-485接口!你既可以用485连触摸屏,也可以用485连接电脑啊!

如果232已经和触摸屏相连接!你要买一个232转485接口用于和台达PLC和电脑的链接!

我一直就这样用的!效果还可以!

楼主:
232转485接口不知那里有卖,那我得去找找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