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AD081-V1/AD041-V1的ERC灯亮问题

楼主(2010-01-28):
我要定义输入类型为4~20ma.AD081-V1的单元号为0,AD041-V1的单元号为1;我的程序是MOV #00FF D20000 MOV #AAAA D20001 MOV #0001 D20100 MOV #0002 D20101,背面开关设为了双OFF即普通模式;接线板后的开关全部拨为了ON,可是现在我的RUN灯,ERC灯还是亮。我是不是必须要对转换时间和分辨率进行专门的定义 我的ERC灯才不会继续亮啊。。。还是我不用管它,让他继续亮着我也可以正常用呢。。。急死人了哦,哪位大侠出来指个明路~

楼主:
是不是这个ERC灯亮着是正常的呢?我在没有输入的情况,用PC监视了一下相应输入的值,发现值都是在乱跳。好奇怪哦。

网友A:
呵呵, 你的 IO 表建立 下载  关PLC 电源 重新上电,或 重新启动 模块 ,ERC 是否还亮

你所有的8通道都用了吗 ?没用的不要激励

你确定 你的输入都在 范围内?

网友B(2010-04-06):
参数设置问题!

不要直接用MOV设置参数,打开IO表,然后双击模拟量单元,在参数表中设置!

网友B:
AD041-V1上有一个圆形的拨码盘,下面一个拨到1的位置。这个是设置单元号的。

两个AD081-V1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