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串口电缆为Micro与Premium处理器编程

楼主(2010-01-28):
如题,最近发现这样的问题还在出现,发一帖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Micro与Premium处理器使用的串口编程电缆为TSX PCX 1031-C,此电缆通过串行接口与个人电脑连接,并提供RS485信号转换。TSX PCX 1031-C电缆不但可以为施耐德Neza系列、Twido系列、Micro系列和Premium系列处理器编程,它还能作为一般的通讯连接设备用于所有的RS485应用。
TSX PCX 1031-C电缆长2.5米,一头为8针Mini DIN连接器另一端为9孔串行连接器,中间带有4位旋转拨码开关的转换器,用于选择不同的工作模式。
注:当使用此电缆为处理器编程时,拨码开关应至于位置0或位置2。

将电缆联接好后,给处理器上电。如果处理器上的ERR灯为红色常亮,则无法进行联机,请先清除故障。
当用户使用PL7软件为Micro或Premium处理器编程时,需要安装Uni-telway驱动程序。安装好以后,运行Drivers Manager工具,可以发现界面中增加了UNITELWAY Driver的标签。

单击UNITELWAY Driver标签上的Configuration按钮为连接配置端口。

本机中使用COM1串行口来通讯,所以要添加一个连接。点击Add Station。
配置如下。

Uni-telway标签:在COM-Port中选择COM1。

Line Parameters标签:奇偶校验的设置要与CPU终端TER端口的奇偶校验一致。CPU默认为奇校验。如果设置不一致,在X-WAY Test测试时,会返回错误。

设置完成后,点击OK确认设置。
点击Drivers Manager工具中的XWAY Test标签,对连接进行测试。

先点击Connect按钮测试物理连接,如果测试通过,用Start按钮测试协议。

这样就完成了联机之前的准备工作了。停止并断开连接,退出Drivers Manager工具。
在PL7软件中,在PLC菜单下,点击Define PLC address子菜单,设置如下:

点击OK按钮确认并退出设置。
接下来就可以选择PLC菜单下的Connect子菜单执行联机操作了。

网友A:
找一个232转485 的头就可实现通讯,价格比较便宜30-4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232转485 的头就可实现通讯,价格比较便宜30-40元左右。

TSX PCX 1031-C是不支持转接通讯的;232转485 的头通讯还没听说过能够方便的实现通讯,如果可以不吝赐教。

网友B(2010-03-05):
我也想知道,现在笔记本的串口越来越少了,其他的可编程用一般的串口转换就可以用了,施耐德的我用同样的方式试过没成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C:
楼主你好!看到很多您的帖子,知道您是高手。我刚接触施耐德PLC什么都不懂,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一些资料,编程手册,软件什么的,谢谢了。另外,我有个PLC可能太久了,只能看到面板上有TELEMECANIQUE这个词,没型号,不知道您对它是否了解,我要改写里面的程序,但是我手头什么东西都没有(编程手册、软件、数据线),您能帮忙么?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现在笔记本的串口越来越少了,其他的可编程用一般的串口转换就可以用了,施耐德的我用同样的方式试过没成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这是这个编程电缆的特性,没有别的好的办法;建议更新电缆,原装的大概也就500块的样子,USB口的,2段可转换。

网友A(2010-04-04):
很好做1+ 2-  7 -GEN   如果不行调换下极性  7也可以不用接。

另外也可与S7-200通讯。

网友D(2010-06-09):
楼主我来给你顶顶 ! 我在AB200 里面的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还有新问题 。 请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来给你顶顶 ! 我在AB200 里面的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 我还有新问题 。 请您看看!

什么问题?

网友E(2010-09-08):
如果能连接,但检查协议时出错,有啥办法吗?我的邮箱是frank_li6982@sina.com,QQ号是

297151818,方便的话请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F(2010-10-19):
请问淡淡烟草香,1031-C 编程电缆需要驱动程序吗?(我原来一直用的是3030电缆,3030需要驱动)。如果1031-C不需要驱动,那我连接PLC和电脑后怎么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找到编程电缆呢?请不吝赐教。

网友G(2011-05-11):
引用 网友F:

请问淡淡烟草香,1031-C 编程电缆需要驱动程序吗?(我原来一直用的是3030电缆,3030需要驱动)。如果1031-C不需要驱动,那我连接PLC和电脑后怎么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找到编程电缆呢?请不吝赐教。

我也是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本来就显示不了,连接了PLC后才能显示呢,

我连接了PLC,uni-telway里添加的端口都没显示com1(TSXCUSB485)的现象,望赐教!或者留个联系方式沟通下行吗?

网友(2011-10-03):
我的版本和楼主的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连上啊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你那个驱动啊。

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458882426@qq.com

网友H:
你的也应当可以连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请问淡淡烟草香,1031-C 编程电缆需要驱动程序吗?(我原来一直用的是3030电缆,3030需要驱动)。如果1031-C不需要驱动,那我连接PLC和电脑后怎么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找到编程电缆呢?请不吝赐教。

3030实际上是虚拟了一个串口,1031直接用的就是电脑上的串口。

网友J(2017-07-25):
操作系统是win7旗舰版,在点击"PLC-connect"后大约40~60秒钟弹出提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我的情况大致这样,请指教!QQ:363301340盼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