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现场仪表通过485怎么连到组态王

楼主(2010-01-28):
问题描述:

1、现场仪表有:雅达电压表3台,斯菲尔电流表3台,AMB变频器2台,及其他仪表等等。

2,输出接口:RS485,协议不详,以及部分仪表的不能修改接口的通信参数(波特率,停止位,校验)

3,组态软件:组态王6.53

       由于工控机串口有限,想通过一种设备集中采集,再连到组态软件。现在了解到研祥的一种设备,型号为SPC-0206(I/O接口: 2个10/100 Mbps的网络接口,21个串口带隔离可耐高压RS-232/422/485接口)可以做到采集,但不确定能不能连到组态。

问题:

1,大家有没有接触研祥的这种设备,这种方法可不可行?或者还有一种考虑是,直接编一套软件,先采集到上位机的数据库,组态软件再读数据库。

2,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实现现场仪表的数据采集到组态?

网友A:
先查查电压表,电流表和其他仪器及变频器的协议,,(有的仪表可能配备多种协议),看看能否统一到都支持的协议。串口不是问题,加一块板卡,扩展4-5个串口很容易。研祥的应该也可以。我觉得最好用板卡!!研祥的模块接入后,就会在硬件管理器里面看到串口设备。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像usb串口设备一样,每次开机,串口号会变!比如我用usb-232,开机有时候分配个名字com3,有时候分配个com4。这样,你每次开机都可能错,导致你开机通了,关电再开机又不通了。所以,建议你用扩展板卡。。。
2.用组态比较好,现场数据直接传人组态,实时性也强。至于需不需要变换,得根据你的仪表的协议而定。

网友A:
帮你看了一下,这三种(雅达电压表3台,斯菲尔电流表3台,AMB变频器2台)都支持modbus rtu,可用一个串口就解决。接起来很容易。

楼主:
恩,谢谢,我得找找现场仪表的资料看看,还有好几种仪表协议不确定。

网友B:
1:研祥的I/O Server能把485转成以太网输出,也不会出现“通讯网”兄担心的开机重启串口地址跑掉的问题。

2:可以自己编写通讯程序,用VB或VC或其他软件,但前提是一定要知道仪表的通讯协议,把采集上来的数据实时的通过DDE传送给组态王,不需要经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