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GO!的定时器的记忆功能!

楼主(2010-01-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在LOGO里面怎样才能实现定时器的记忆功能啊?我说的不是掉电保持,是在不掉电的情况下怎样暂定定时器,待条件满足后继续计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复位?手册里貌似没有提这些,还请高手帮帮忙!在线等待回复!

网友A:
随意改变还叫定时器么?那不就是计数器,你可以用一秒脉冲接入计数器,需要停时,将脉冲断掉。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随意改变还叫定时器么?那不就是计数器,你可以用一秒脉冲接入计数器,需要停时,将脉冲断掉。

那怎么叫随便改变啊?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有记忆的定时器吗?不过计数器倒是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