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两台水泵互为备用的程序!

楼主(2010-01-28):
两台水泵互为备用的程序有很多种编法,我不知道在实际用的过程中有没有简单好用的,如果用的话请来探讨一下!

网友A:
互用互备还有很多做法的吗?

首起默认、故障互切、定时轮值。还有什么东西吗?感觉是没有什么东西拿来讨论的。

网友B:
LZ是做消防控制的吗?

网友C:
两台水泵互锁可以实现互相切换

楼主:
我觉得凡是程序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实际自己想要的逻辑,我所追求的是最简单,最有效!

以下是我刚刚做的一个,我觉得很繁,请大家提意见!

控制要求:

两台水泵要求做到一用一备,互为备用,启动时优先开启运行次数( 已知)最小的一台,故障时切换到另一台,

网友D:
对:san_78 关于

我觉得凡是程序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实际自己想要的逻辑,我所追求的是最简单,最有效!

以下是我刚刚做的一个,我觉得很繁,请大家提意见!

控制要求:

两台水泵要求做到一用一备,互为备用,启动时优先开启运行次数( 已知)最小的一台,故障时切换到另一台,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这个程序似乎实现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