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的宏程序

楼主(2010-01-28):
IF $300.0 == OFF THEN GOTO LABEL 1
$100 = TIMETICK
$100 = $100 % 25
$100 = $100 + 10
$101 = TIMETICK
$101 = $101 % 2
$1000 = $101
*$100 = $101
$101=TIMETICK
$101 = $101 % 4
IF $101 != 0 THEN GOTO LABEL 1
$100 = TIMETICK
$100 = $100 % 25
$101 = 25 - $100
$100 = $100 + 10
FILL(*$100, 0, $101)
LABEL 1

这个是用台达触摸屏编制宏程序的打地鼠游戏的画面CYCLE程序。看不懂什么意思,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IF $300.0 == OFF THEN GOTO LABEL 1 #如果没有开始 直接跳到label1最后一行
$100 = TIMETICK #取出系统运行时间,
$100 = $100 % 25 #系统时间除以25取余数
$100 = $100 + 10 # 这句是为了后面间接寻址的时候地址直接映射到$10~$34
$101 = TIMETICK
$101 = $101 % 2 #系统时间除以2取余数,0或者1
$1000 = $101 #这句是多余的 为了屏幕显示$1000
*$100 = $101 #和第4行共同完成$10~$34的赋值过程
*********************************
$101=TIMETICK   #*号之间的内容可以直接删掉 就可以玩了,后面内容感觉没有啥用,我就是删掉玩的 呵呵
$101 = $101 % 4
#IF $101 != 0 THEN GOTO LABEL 1
$100 = TIMETICK
$100 = $100 % 25
$101 = 25 - $100
$100 = $100 + 10
FILL(*$100, 0, $101)

***********************
LABEL 1

楼主:
对:aibi 关于

IF $300.0 == OFF THEN GOTO LABEL 1 #如果没有开始 直接跳到label1最后一行
$100 = TIMETICK #取出系统运行时间,
$100 = $100 % 25 #系统时间除以25取余数
$100 = $100 + 10 # 这句是为了后面间接寻址的时候地址直接映射到$10~$34
$101 = TIMETICK
$101 = $101 % 2 #系统时间除以2取余数,0或者1
$1000 = $101 #这句是多余的 为了屏幕显示$1000
*$100 = $101 #和第4行共同完成$10~$34的赋值过程
*********************************
$101=TIMETICK   #*号之间的内容可以直接删掉 就可以玩了,后面内容感觉没有啥用,我就是删掉玩的 呵呵
$101 = $101 % 4
#IF $101 != 0 THEN GOTO LABEL 1
$100 = TIMETICK
$100 = $100 % 25
$101 = 25 - $100
$100 = $100 + 10
FILL(*$100, 0, $101)

***********************
LABEL 1

内容的回复:高手,谢谢

网友A:
共同学习,天天向上 嘿嘿

网友B(2010-06-22):
惭愧,看不懂呀!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C(2011-12-08):
可以离线模拟吗?怎么没反应?

网友D:
是不是台达的自成体系了

网友E(2014-06-07):
怎么将WPLSoft2.37内的程序写入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