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重载,什么是轻载

楼主(2010-01-28):
什么是重载,什么是轻载

网友A:
根据字面意思你就明白了

楼主:
转矩和电流等参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什么是轻载?

轻载主要是指电机所带动的设备比较轻,没有达到其设计的额定功率,就是实际载荷小于设计载荷。

什么是重载?

不知道。

网友C:
发现这里的基本概念有些还不清楚,我来说说,希望大家进步

行业内说的重载和轻载是针对恒转矩负载和变转矩负载(风机、水泵)来说的

比如:通用变频器1.5KW可以带重载1.5KW负载,带轻载2.2KW.过载能力也有区别,带重载可以过载150% 1分钟,带轻120%  1分钟

关于恒转矩负载和变转矩负载,请自行查阅资料

楼主:
为什么轻载过载能力反而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