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伦茨8200vector变频器

楼主(2010-01-28):
有台8200vector-22KW变频器,上电正常,绿灯闪烁,短接7和 39,使能20和28.,电位器接7,8,9

短接20和28后,绿灯还在闪烁,变频器禁止,不运行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使能信号,变频器内部接受不到

这是怎么回事

是 主板的问题吗

楼主:
忘了 说一点

是单独加的直流电

楼主:
怀疑是主板的问题

谁有此板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型号是EVF8222  的吗  我才修了台这样的机器,我在武汉  你在哪里 方便的话打我电话交流  13125154771

网友B:
你按一下面板上的RUN键 绿灯常亮  再按STOP键 绿灯闪烁

按RUN后 绿灯常亮 再按你上述接法 应该就好了

如果是这个原因 楼主回帖顶我一下

网友C:
有主板,可电话于我,13816006869

网友D:
有可能主板有问题,你把控制端子电压量一下,在有就恢复出厂值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楼主:
已经恢复过出厂值

还是不行

网友E:
EVF8222和8200vector完全不一样 ,我和楼主李工,很熟悉,个人分析,主板坏了,,如果熟悉的话这个主板应该能修好,这个月我修了几个8200vector的主板 一个是11KW的由于模块炸了CPU短路。换CPU后OK ,还有个是输出缺相,主板上一运放坏,技术交流13056660695

网友F:
你接的I/O模块E82ZAFSC坏了!

楼主:
I/O模块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并且换下的 I/O模块到其他机器上能正常运行

所以完全排除I/O模块的 问题

楼主:
谢谢罗工

手里有CPU的话,真想给它换掉试试

网友F:
那我这有全新8200vector主板,需要请联系!

楼主(2010-03-02):
老天爷真会捉弄人,换了块新的主板上去,一样,不启动

郁闷

网友F:
 再试的 时候看看C0183里显示的禁止源是什么?

楼主:
多谢

我试试

网友G(2010-04-24):
楼主好了吗,我公司现在用的也是此变频器,如果美好,给我发个短信或打电话:13220991124      有温控T1,T2脚要短接,正传E1,反转E2,两者与使能脚28只能一路接通,工作时复位脚E3闲置,小控制板跳线正确。一般就没问题了,否则就的细查了,比如用输入班检查变频器的各项参数设置,等等。

网友E:
呵呵,已经好了,我也接了台这个机器。也是主板坏了,换了块,和李工一样问题,最后发现是主板上一短接环没接,就这个现象,我把机器搞好了,告诉李工,他也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