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420变频器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0-01-28):
一台西门子420变频器,若要通过数字输入端子5.6.7.8控制电机三个转速,请问要通过哪些参数设置这三个频率。是P0701---P0703吗?我是新手,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A:
看光盘,就是多段速哪里

网友B(2010-04-12):
很简单,把P0701-P0703改为16,P1000改为35,P1001-P1003分别设为你想的速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