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试运行时震动很厉害,几乎要跳起来了

楼主(2010-01-28):
各位老师,现在有一个松下的伺服电机,在试运行的时候(只接上放大器),按放大器面板上的"前进""后退"键,此时电机轴只能左右运动一个大概正负10度,如果继续按住前进或后退键便有越来越尖锐的声音传出来,当到达一定程度后,电机突然震动的很厉害:有时只是电机在震动,轴不转;有时轴会突然转动(此时电机几乎要跳起来了).之后便有报警,电机也没反应了.我查看了电机的JOG转速/惯量/机械刚性这几个参数都是默认的值.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呢?是不是惦记或放大器坏了呀?谢谢!

网友A:
“之后便有报警”

报警号或者说错误代号是什么?

网友B:
像是缺相 或 倒相 了

楼主:
刘老师,有时报警是14,有时是16

网友B:
试运行 首先保证驱动器型号和电机匹配 编码器的线是自己做的吧 先要保证这些外部硬件没有问题才能试机

网友C:
有可能是伺服电机的相序反了,这样电机运行时会出现跳动或提示过载等问题!

网友A:
14是过流,16是过载。可能的原因,PistoN 总结的挺全的了。

“PistoN

 可能原因:伺服电机动力电缆的相序接错了;增益设置不正确;是否伺服电机带电磁抱闸,而同时抱闸又有故障未能充分打开;电机接线连接不良;电机与伺服放大器容量不匹配;伺服放大器IGBI或内部电路故障;编码器或者编码器电缆有故障 ”

网友D:
有道理,个人觉得可能是相序接错了。

网友E:
  顶6楼精辟

网友F:
可能是编码器或者编码器电缆有故障

网友G(2010-04-02):
检查控制方式设置:  位置. 速度. 转矩

网友H:
编码器接错了 或者是相续反了,用手转动看看反馈脉冲的方向和个数对不对

网友I(2011-09-08):
MDDA153A1A驱动配MDMA152A1G马达,JOG运行震动厉害,I/0控制上电就转,几秒后报警16,各位老师什么原因?  UVW相序正确

网友J:
我在江苏一家遇到过这种情况 位置控制方式的 当时的参数被修改乱了 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K:
看看相续,没接反吧。

网友L:
16报警的内容是什么?

确认动力接线相序正确?!

网友I:
相序正确 手动运行JOG  就震动厉害,速度模式控制,未加负载,参数为初始设置

网友L:
刚看到刘版主在6楼的回帖:“14是过流,16是过载。”请参照刘版主在“6楼”引用的PistoN 总结的内容,排查导致过载的原因。

网友M:
看看控制方式:位置. 速度. 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