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ndef#define#endif的用法

楼主(2010-01-29):
文件中的#ifndef
头件的中的#ifndef,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比如你有两个C文件,这两个C文件都include了同一个头文件。而编译时,这两个C文件要一同编译成一个可运行文件,于是问题来了,大量的声明冲突。
还是把头文件的内容都放在#ifndef和#endif中吧。不管你的头文件会不会被多个文件引用,你都要加上这个。一般格式是这样的:
#ifndef <标识>
:} {d}Guest#define <标识>
......
} +t0il4rGuest......
#endif
<标识>在理论上来说可以是自由命名的,但每个头文件的这个“标识”都应该是唯一的。标识的命名规则一般是头文件名全大写,前后加下划线,并把文件名中的“.”也变成下划线,如:stdio.h
#ifndef _STDIO_H_
y6NW5GesGuest#define _STDIO_H_
......
#endif
2.在#ifndef中定义变量出现的问题(一般不定义在#ifndef中)。
#ifndef AAA +_8RY&W)@ OC8WH
#define AAA
:G{#d:i)J-Ep XGuest...
)Ahzo N8`B9YGuestint i; _;^T usl

#endif
0o3u_s2kz7h0V8G【CsGuest里面有一个变量定义
+c%G~,n?ZlGuest在vc中链接时就出现了i重复定义的错误,而在c中成功编译。
结论:
(1).当你第一个使用这个头的.cpp文件生成.obj的时候,int i 在里面定义了当另外一个使用这个的.cpp再次【单独】生成.obj的时候,int i 又被定义然后两个obj被另外一个.cpp也include 这个头的,连接在一起,就会出现重复定义.
(2).把源程序文件扩展名改成.c后,VC按照C语言的语法对源程序进行编译,而不是C++。在C语言中,若是遇到多个int i,则自动认为其中一个是定义,其他的是声明。
(3).C语言和C++语言连接结果不同,可能(猜测)时在进行编译的时候,C++语言将全局
RFX‘r/G"JrGuest变量默认为强符号,所以连接出错。C语言则依照是否初始化进行强弱的判断的。(参考)
解决方法:
(1).把源程序文件扩展名改成.c。
(2).推荐解决方案:
5k【 En E4RGuest.h中只声明 extern int i;在.cpp中定义
<x.h> x3l~&^|BP
#ifndef __X_H__ Nv9H#\Y._A:GL+Q&XI
#define __X_H__ }9\3x7Ik9xIKnW
extern int i; 1}UxW(z M }1d&o
#endif //__X_H__

注意问题:
(1).变量一般不要定义在.h文件中。
一般情况下,源程序中所有的行都参加编译。但是有时希望对其中一部分内容只在满足一定条件才进行编译,也就是对一部分内容指定编译的条件,这就是“条件编译”。有时,希望当满足某条件时对一组语句进行编译,而当条件不满足时则编译另一组语句。
X1g2J QV3|+QnGuest条件编译命令最常见的形式为: 7e n7w【】8G3【
#ifdef 标识符
}$?*xz TR?【JGuest 程序段1 ^t6D_ BJ
#else
X(|XDv G(@,SfGuest 程序段2 .M%~:Yke1|Z;K8Q
#endif 1?%m%I@q5Y

BC6dG6I(OGuest 它的作用是:当标识符已经被定义过(一般是用#define命令定义),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否则编译程序段2。 9?2【tx8EKZ
其中#else部分也可以没有,即: K%L#Z @h,Op【)Rn
#ifdef
q-A#G6sd%TGuest 程序段1
o*X1l6aa1mGuest #denif {X)u+n3_A
y|.@KNS%\tS
这里的“程序段”可以是语句组,也可以是命令行。这种条件编译可以提高C源程序的通用性。如果一个C源程序在不同计算机系统上系统上运行,而不同的计算机又有一定的差异。例如,我们有一个数据类型,在Windows平台中,应该使用long类型表示,而在其他平台应该使用float表示,这样往往需要对源程序作必要的修改,这就降低了程序的通用性。可以用以下的条件编译:
Oo0?(^b‘suGuest #ifdef WINDOWS
K【{1C%CD.U.i4OGuest #define MYTYPE long X-|#f2u*D+j }xG
#else 8c"Y/【$n!QVb
#define MYTYPE float
H‘Q/N@4vGuest #endif ;p6`jd3OP0Se8V

?JTIn‘AYoGuest 如果在Windows上编译程序,则可以在程序的开始加上
0HOpZ0CH)hBGuest #define WINDOWS
Kj;qXO v8ykGuest ey J$r,U
这样则编译下面的命令行: uK Amkx
#define MYTYPE long bS3_)zREYv+l*?
cUe^.QCp;e
如果在这组条件编译命令之前曾出现以下命令行: !Rb~n9Y&gA"x+jB6\&L
#define WINDOWS 0 ? f%hS#xsP
1I%O"HA.q&}/e%?
则预编译后程序中的MYTYPE都用float代替。这样,源程序可以不必作任何修改就可以用于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系统。当然以上介绍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情况,可以根据此思路设瞥?a href="javascript:;" onClick="tagshow(event, ‘%C6%E4%CB%FC‘);return false;">其它的条件编译?
tRX1w9G a{0{AGuest 例如,在调试程序时,常常希望输出一些所需的信息,而在调试完成后不再输出这些信息。可以在源程序中插入以下的条件编译段: GRd*IR
#ifdef DEBUG
)k【?^7LGuest print ("device_open(%p) ", file); :k*P.U}"d#YdZ9【
#endif
4LoC3DDn.】Guest
j"Q5` q{Guest 如果在它的前面有以下命令行: )t!Z1g~U4h3@$z
#define DEBUG
by#K y*nz9g0TyvGuest wJu:h)a,q ^ Q
则在程序运行时输出file指针的值,以便调试分析。调试完成后只需将这个define命令行删除即可。有人可能觉得不用条件编译也可达此目的,即在调试时加一批printf语句,调试后一一将printf语句删除去。的确,这是可以的。但是,当调试时加的printf语句比较多时,修改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用条件编译,则不必一一删改printf语句,只需删除前面的一条“#define DEBUG”命令即可,这时所有的用DEBUG作标识符的条件编译段都使其中的printf语句不起作用,即起统一控制的作用,如同一个“开关”一样。 0F4D@1PK(LGcI+L8C
有时也采用下面的形式:
l#U.@y8p*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