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变送器能否共用一个24V电源

楼主(2010-01-29):
求助:多台变送器能否共用一个24V电源,请给予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的,当然可以的!

网友B:
这个要考虑一下功率问题。。

网友C:
我也刚接触,我老师说有几个就用配电器,他说电源拉低对变送器干扰比较大,但是一个就是好几百,有个几十路就有点贵了

网友D:
买个开关电源!!!!!!!!!!!

网友E:
买开关电源,考虑功率就行。

网友F:
哈,如果不行,化工厂的每只4-20 mA变送器都要配一个发电厂。

网友G:
多台变送器共用一个24V电源,早就是这样了,即24V.DC供电箱。为了系统的安全及防干扰再用配电器与各台变送器相联是应该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通过配电器后各台变送器之间、变送器与电源也是隔离的。

网友H:
可以共用一个电源,不过最好加限流保护,否则很容易一个点短路,整个系统瘫痪掉。并且最好是自恢复的。

网友I:
完全可以,1990年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干的,是压力变送器,且不是开关电源,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如果您对电子技术感兴趣,可以访问我的个人网站www.fix4u.cn技佳电路板维修网

网友J:
看你变送器的功耗是多少,自己算一下,一般一个电源模块可以给十几二十个变送器供电不是问题

网友K(2010-03-18):
应该考虑功率问题,最好加一个限流保护。

网友L:
每个配电器最好是有自己的单独空开,这样如果有出问题的 换起来比较方便;或者给并联的电源线加线鼻子,更换时要注意别短路,以免影响其他的配电器工作。如果其中还有带连锁的配电器,更要小心。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M:
那如果是往PLC上传4-20ma信号,你还能一个直流24V后面挂好几个变送器吗?

网友N(2010-08-30):
注意容量哈,字数还要多于10个

网友O(2017-09-18):
我想要的资料,谢谢

网友P:
可以的,没问题。注意功率大小

网友Q:
我目前做的水处理系统,38路变送器就是一个120W开关电源供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