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温度采集模块干扰问题

楼主(2010-01-29):
目前,我采用GE PLC的第三方温度采集模块HE693THM884采集炉子的温度数据,温度传感器为R型热偶,调试过程中出现温度跳变严重的现象,增大滤波后,数据改善,但是延时时间太长,又影响温度控制,请大家帮忙。

网友A(2010-03-05):
如果不是热偶补偿导线直接接进模块的话,模块到端子的线用双绞屏蔽了没有? 干扰HZ可以调低点。
PLC控温就是很烦的。特别是多了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