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断路器合闸的问题。。。

楼主(2010-01-29):
由于10KV电网停电,高配房里要维修,需切断断路器,一名电工没有经过控制柜上的万能转换开关切断断路器,而是直接按下断路器上的停止按钮。后来合闸时发现万能开关锁住无法合闸,而直接按断路器上的可以合闸,请问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样操作? 如果是因为保护回路误认为是事故跳闸而锁住的话,那么在哪里找到复位按钮?真的很穷呀,只能说声谢谢了。

网友A:
手动贮能一次试试.可能能量用完了

网友B:
用手动贮能,在合闸时断开变压器后面的负载

网友C:
未贮能,手动贮能一下就可以

网友D:
手动贮能一次试试,那是必须的

网友E:
现在接触的少了,学习!

网友F:
手动贮能一次试试,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