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下FP0-C32CT PLC 接线问题 急

楼主(2010-01-29):
输入 输出都有两个COM 不知道具体如何接线 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非常感谢啊

网友A:
是要这个东西吗?这是我做过的机器图纸。

楼主:
非常感谢 就是这个 多谢了啊

网友B:
我第一次使用FP0-C32T时,因为想当然,输出端COM口全部接电源正极,结果一通电输出端全部接通,还好我其他没打开,否则就参了.后来仔细一看所附说明书,才知道犯了想当然的错.

网友C(2010-09-09):
求松下FP0-C16CT PLC 接线问题 急

网友D(2019-01-15):
输入的COM是根据现场传感器NPN或者PNP决定的,比如需要接入NPN输入COM端就接入高电平,反正,接入PNP信号,COM端接入低电平。

输出的COM是决定你PLC输出需要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要输出高电平,COM端就接入高电平,反正,输出需要输出低电平,COM端就接入低电平。

网友E(2019-02-19):
学习了,我也正在学习中,感谢感谢

网友F(2019-08-07):
正在学习,多谢分享!不错的